联想G480

楼主(2016-04-01):
联想G480显卡有感叹号怎么弄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感叹号?你装的是不是XP系统?如果是那就不用管,如果不是就把驱动打上,打不上驱动哪可能得查查显卡了

网友:
WIN7系统啊,显卡供电那些都正常显卡显存都换过了

网友:
你这问题真是不好弄啊!在仔细查一遍吧修好啦喊桑子

网友:
你刷一下BIOS试试或者官网更新BIOS,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时钟 数据正常吗

网友:
感叹号是显卡缺电,把显卡的供电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