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1570bb电源启动方法

楼主(2016-04-01):
dps-1570bb电源启动方法

网友:
这个要么找说明书,要么自己拆开研究电路,才能找到开启的方法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有两根线是负载开关启动的啊好像,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服务器上的,资料很难找,只能等高手和机遇了........

网友:
百度找接口的定义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一学

网友:
服务器越来越多坏的也多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