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01):
联想B460的机器,大家都知道俩个通病,一个就是51123那腐蚀,还有就是铁壳供电管,我这个机器全部遇到了,俩个地方全部处理掉,还是一样,有时候可以正常进系统,而且不会关机,但是你拔掉电源,再插开机有时候就会掉电无限重启,BIOS也刷过了,而且奇怪的问题是,换一样的CPU都不会亮机,只有他原机的这个CPU机器会亮,真心搞不懂了!

网友:
查一下CPU PWM的供电可能存在不良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只能上自身那个CPU才能点亮,其它都点不亮,可是机子又有问题,很是无奈,至于最后怎么解决的忘记了,但这个的确难缠了,这个机子桥也容易出问题,我都换过几台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换别的cpu点不亮的,还是一样的cpu。我没遇见过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把MOS管换了,就可以换CPU了

网友:
换一样的CPU不好使,很奇葩的问题,要是解决了分享出来,估计是cpuPWM电路有问题,或者复位有问题,详细查查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铁壳管子一起换

网友:
像修过类似问题,好像还是51123这的问题,好久了

网友:
测下掉电时3V 5V 这寸间有没有掉电再起。

网友:
看下CPU供电有三组供电,一组是集显,另二组是合一组,都要起来。

网友:
有遇见过,CPU供电单组工作掉电的。

网友:
同一平台的U都可上吧,除非板有问题可能,一般可以,上高U可能要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供电不稳引起的。可以看一下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cpu供电不良

网友:
进水机子,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