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微波炉。

楼主(2016-04-01):
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问我修不修微波炉,她告诉我说微波炉用着用着冒烟了。本来打算拒绝的,因为我不会修。打电话问了我同学,因为他是修家电的,他说微波炉很好修的,然后去就去她那里把微波炉抱回店里,我就告诉他问题现象,我拆开后量了下保险居然没烧。叫我拍图给他看,他看了以后直接让我换云母片和磁控管。居然就好了。让大家看看图片吧。一般微波炉都是这个磁控管坏。其实很简单的,希望大家也涨涨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我在家电论坛混过,微波炉比电磁炉好修,还价格高。

网友:
一般都是磁控管坏

网友:
还没遇见修微波炉的,这个磁控管是通用的么?

网友:
修微波炉比起电磁炉来说修起来容易些。

网友:
我没碰过磁控管坏的,好多是变压器坏,烧焦的,换了好多。

网友:
碰到过,也是换的磁控管

网友:
为菠萝没碰过 。。。

网友:
磁控管.变压器。电容。二极管。电机。照明灯。也就这些故障

网友:
我擦,微波炉修不好会不会炸?!!!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一学

网友:
我爸就是修家电的

网友:
微波炉很好修的,三板斧,保险-二极管-磁控管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收费多少

网友A:
换这两样东西贵不

网友:
电磁炉和微波炉 都一样好修

网友B:
微波炉着火就是换云母片,经常不小心挂菜在上面,就会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着火就是换云母片,经常不小心挂菜在上面,就会着火

但是磁控管久了就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两样东西贵不

60块钱的成本,不过另一家只要45,以后在便宜那家卖,每次去这家都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