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D 壳 请问哪里买的到?

楼主(2016-04-01):
山寨笔记本D 壳 请问哪里买的到?又无型号,做工粗糙!!!

网友A:
万能的淘宝看看,应该有

网友:
这种 你可以在维修的同行群里 找找有没有旧的

新的很难找  祝你好运

网友:
马云家问问看

网友B:
这个还用换壳?我直接都是用AB胶水,直接搞。这个图拍清晰点,我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换壳?我直接都是用AB胶水,直接搞。这个图拍清晰点,我可能有

用AB胶水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看看,应该有

问了很多家 没有  谢谢!

网友C:
用AB胶水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B胶水不错!!!谢谢!

这种山寨的,就算有也不便宜,毕竟物以稀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