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开机掉电,以及如何屏蔽板载内存解决经验,求加分。

楼主(2016-04-01):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华硕笔记本X550C的 开机掉电,电流调到0.7  0.8  然后就掉电了 可以重新开机, 掉电时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的,第一直觉是bios  在迅维网上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机器掉电和bios的关系很大,本来分就少,结果下了两三个bios 都不行,最后分用完了,问题也没解决,100%肯定不再是bios的问题,后来把南桥也加焊 还是一样,ASUS的机器本来就没有 图纸  点位图这些,又是板载内存, CPU 。抽支烟 静静地思考..............  店里面来了生意,把其他的忙完了,再在坛子上逛了一圈,很多大神都说这个机器的板载内存容易坏, 把所有的内存颗粒都换了 成本又太高,但是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后来看了一下 abist大神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194-1-1.html  终于在改了一个电阻的位置以后  问题就解决了。下面我就给大家伙分析一下,这个结论只针对我这款机器 其他的有待论证。

版号

网上有很多,但是图片都不清楚,

这是原理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明白,
码字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加点分,

网友:
这个我顶,说的好,一些大神发帖怕别人学会,故意发的不清不楚的,还是老哥你地道

网友:
通病维修很简单,不简单的是有人原意说出来。加分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没有指引根本修不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就该你这样发!大家都能看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  bios 文件发错了 ASUS X550C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更多你这样的老板。

网友:
我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看!先加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还是蛮正确的

网友:
图纸还是点位图

网友:
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哦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大神牛X,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好技术,感谢分享,没分了,给你加不了

网友:
去掉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是吗

网友:
板载内存都可以屏蔽 牛啊

网友:
和识别电阻一样吧。。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都好了,内存坏了一班都不会显示吧,

XEO

网友:
这技术大家多贡献点哈   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XEO

网友B:
屏蔽板载内存有什么影响?

网友:
嗯,不错,刚好修一台这机器,电源0.55不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都好了,内存坏了一班都不会显示吧,

也有可能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蔽板载内存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一样的用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       谢谢分享

网友D:
看你实物图说把r2402移到中间位置,后面看图纸分析只要把电阻拿掉就行了。到底怎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实物图说把r2402移到中间位置,后面看图纸分析只要把电阻拿掉就行了。到底怎样啊?

理论上是把电阻去掉就可以
但是  有些机型就不行。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那内存就外加了

网友:
新人表示没看懂

网友:
支持  都能看清楚 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影响,一样的用

那板载内存在板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板载内存在板上有什么作用?

系统就不识别了

网友:
屏蔽前,板载内存在板上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