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4-01):
Y450开机电流跳三段 一直读内存不显  电流停留在1.35不显求助

网友:
你插诊断卡看看跑什么吗呢
这款显卡小板爱出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如果显卡几个供电都正常,加焊显卡,不行换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对地阻止,和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有没有换过

网友:
y450的显卡可说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