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M,只要进PE或者系统,USB和PS/2口就不能用,已解决

楼主(2016-04-01):
11:58 2016-4-1
客户:XX
型号:H61, H61M  VER1.0
配置:NCT5530D
故障:在BIOS里,USB或者PS/2一切正常,只要一进系统或者PE,就失灵,没有任何反应。
                        USB PS/2供电正常,在BIOS里功能一切正常。
                        本想刷BIOS,后来否定了。
                        这种毛病以前在笔记本主板遇到过,是EC和南桥之间的LPC总线有断线导致。
                        看板子的EC周围很好,没有腐蚀断线的样子。
                        于是怀疑PCH虚焊,直接焊台加焊,助焊剂不可少,能动冷却,测试OK
收费:XX

近期下载分不够用,不时发表一些干货,各位看官见好就赏点下载分,谢谢啦。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虚焊吗  上次是碰到USB口坏的
怎么测量阻值都正常 最后仔细看 原来USB口里面的针歪了

网友:
进peUSB键盘用不了 遇到好多次了 都是在BIOS调好的

网友:
进系统以前好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虚焊吗  上次是碰到USB口坏的
怎么测量阻值都正常 最后仔细看 原来USB口里面的针歪了

美女姐又光临啦!荣幸啊

问题是,进PE或者系统之前,所有USB、PS/2都是很正常的。我也无法解释,感觉不是LPC总线的问题。

网友:
asus G41板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女姐又光临啦!荣幸啊

问题是,进PE或者系统之前,所有USB、PS/2都是很正常的。我也无法解释,感觉 ...

笔记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 特别是鸿基那种的,。。

网友:
H61的桥挺多虚焊的

网友:
桥虚焊都会这样???感觉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奇怪的

网友:
遇到很多BIOS设置问题导致

网友:
又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进BIOS就不虚焊了,能正常用了。

网友:
说真的,我也解释不通。可事实上,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我修这种问题一般是先把PS2的那几个电容直接扣掉,不行换排阻,再就IO最后才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