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6-04-01):
来自: 山东聊城 来自 山东聊城
示波器探头基础入门指南(上)
二、有源探头
顾名思义,有源探头区别于无源探头最大的特点是“有源”,即它需要提供电源才能工作。如今大多数有源探头都配备有特殊借口,通过与示波器连接从示波器获得电源,而不需要额外提供外置电源(某些型号除外)。
1、有源单端探头
有源单端探头原理图:
示波器探头 图10
有源单端探头一般具备高阻抗(1MΩ上下),低寄生电容。其前端有一个高带宽的放大器,有源探头的供电主要用于此放大器。放大器驱动信号经过50Ω传输线到达示波器,示波器的输入阻抗需选择为50Ω作匹配。由于其较低的寄生电容和50Ω传输,有源单端探头可以提供比无源探头更高的带宽,因此主要应用在高频信号的测量领域。
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并存的,有源单端探头亦是如此。能够测量更高带宽的信号是其优点,但由于需要集成有源放大器,因而其成本相对于无源探头来说更高,一个几GHz带宽的有源单端探头价格可达数万人民币。除此之外,由于高带宽放大器的信号输入范围十分有限,因而其动态范围有限,一般有源单端探头的动态范围仅在几伏范围之内,探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也只有几十伏。
相对于前面所说的无源传输线探头,有源单端探头同样可以应用在低阻抗高频率信号的测量环境,且由于其输入阻抗相对于无源传输线探头更高,因此它的负载效应更小。不仅如此,R&S有源单端探头还可以与RT-ZA9(N型转换接头,USB供电)附件连接,进而用在射频信号源和频谱分析仪上,用来测试特殊环境下的信号,如传统50欧姆同轴线缆无法连接的探测点处,或者需要使用高阻探头探测待测点信号频谱时。
R&S RT-ZS系列单端有源探头与RT-ZA9 N型转换头相连:
示波器探头 图11
2、有源差分探头
有源差分探头是另外一类重要的有源探头。从字面上来理解,有源单端探头和有源差分探头两者的区别,有源单端的前端有两处连接点:信号点和地。有源差分顾名思义主要用来测试差分信号,探头前端有三处连接点:信号正、信号负、地。
有源单端探头前端(左)与有源差分探头前端(右)
示波器探头 图12
有源差分探头的原理图:
示波器探头 图13
与有源单端探头相比,其最大不同在于使用了差分放大器。有源差分探头同样具备低寄生电容和高带宽特性,所不同的是,有源差分探头具有高共模抑制比(CMRR),对共模噪声的抑制能力比较强。有源差分探头主要用来测试差分信号,即测试两路信号(一般为相位相差180度的正反信号)的相对电压差,与地无关。
差分信号测试原理示意图:
示波器探头 图14
上图显示了用有源差分探头测试差分信号的原理,图中红色波形显示的为差分信号Vin+,蓝色波形显示为差分信号Vin-,二者幅度相同,相位相差180度。Vin+和Vin-经由差分探头正、负探测点探测后经过差分放大器放大,然后传输至示波器,最后得到如图绿色差分波形。
这里要介绍几个概念,以便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共模抑制比CMRR。
共模(Common Mode):差分信号两端具有相同幅度和相位的信号成分,用表达式表示为Vcm =(Vin+ + Vin-)/2.
由于理想的Vin+、Vin-幅度相同,相位相反,所以二者相加应该为零。但在实际工作环境下,Vin+、Vin-上会叠加上噪声干扰Vnoise。由于Vin+、Vin-所处环境相同,因而在二者上叠加的噪声也往往相同,所以由CM表达式可知:CM = Vnoise.
差模(Differential Mode):差分信号两端不同的信号成分,用表达式表示为Vdm = Vin+ - Vin-.
共模抑制(Common Mode Rejection):差分放大器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即差分放大器的一项主要能力是对Vnoise进行抑制消除。如果共模电压Vcm经过差分放大器的增益为Acm,差模电压Vdm经过差分放大器的增益为Adm,则我们可以用共模抑制比(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即CMRR来表示共模抑制能力,其表达式为:CMRR = Adm / Acm
举例如下图:差模信号Vdm幅度为1V,经过差分放大器后幅度为2V,即Adm = 2. 共模信号Vcm幅度为4.5V,经过差分放大器后幅度抑制为0.45V,即Acm=0.1. 因此,CMRR = 2 / 0.1 = 20:1 = 26dB。
差分信号测试举例:
示波器探头 图15
对于理想的差分放大器而言,我们希望其完全抑制共模信号,从而消除噪声Vnoise对差分信号测量的影响。对于一般的差分信号测量而言,20dB的CMRR已经足够,而R&S RT-ZD40的CMRR可达50dB,性能非常优异。
R&S RT-ZD40有源差分探头:
示波器探头 图16
R&S的有源单端探头和有源差分探头上都配备了MicroButton多功能按钮和ProbeMeter探头计功能。其中,MicroButton是位于有源探头前段的一个微型按钮,用户可以在测试时很方便的按动按钮,从而执行对示波器的特定控制(可自定义),如:自动设置、默认设置、单次运行、连续运行等。
MicroButton多功能按钮:
示波器探头 图17
ProbeMeter则是集成在有源探头前端的16位DC电压计,可用来直接在探头点处测试直流电压,这与其他厂家使用探头捕获波形然后输送到示波器,进而对波形进行测量得到DC数值的方案完全不同。很显然,ProbeMeter摒除了探头传输的失真影响,从而具备了0.1%的高精准度。在使用差分探头时,可以借助此功能方便快捷查看单端、共模、差模电压数值。
ProbeMeter探头电压计
示波器探头 图18
3、高压差分探头
有源差分探头可用于绝大多数较小幅度差分信号的测量,但对于幅度达上百甚至上千幅的高压差分信号而言,有源查分探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此时我们只能借助于高压差分探头的帮忙,相对于一般差分探头而言,高压差分探头具有更高的动态范围,能够承受更高的电压。
R&S RT-ZD01 ±1400V 高压差分探头
示波器探头 图19
高压差分探头相对于无源高压探头而言价格昂贵,因此有用户在测试高压差分信号时会选择将示波器的电源接地线剪断,使示波器“浮起来”进行测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杜绝此类行为。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说明。
电流探头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有源探头的一种,几乎所有的电流探头在使用过程中都需要供电。电流探头主要分为三类:AC(仅能测试交流电)、DC(仅能测试直流电)、AC+DC。而目前大多数电流探头都具备了AC+DC的测量功能。
电流探头的原理如下,主要是利用电磁效应(AC测量)和霍尔效应(DC测量)。
AC+DC电流探头原理图:
示波器探头 图20
当有AC电流经过导线穿过电流探头的前段闭合钳口时,会有相应磁场产生,通过磁场的强弱直接感应到电流探头的线圈。探头就象一个电流变压器,系统直接测量的是感应电流。
如果是DC或者低频电流,当电流钳闭合后,电流导线附近会出现一个磁场。磁场使霍尔传感器内的电子发生偏转,在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产生一个电压。系统根据这个电压产生一个反相(补偿)电流至电流探头的线圈,使电流钳中的磁场为零,防止磁饱和。系统根据反相电流测得实际得电流值。
电流探头的选择主要依据其测量带宽、量程以及钳口直径等。
MSO数字逻辑探头在数字逻辑测试中会经常使用,与一般8bit模拟探头相比,数字逻辑探头根据示波器所设置的判决门线电平,将捕获的电压按照0、1跳变(1bit)的数字信号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用户可以根据多路数字信号的逻辑电平及关系来判断逻辑电路的性能。
R&S RTO-B1数字逻辑探头:
示波器探头 图21
EMI近场探头是另一类特殊的探头类型,它实际使用了天线接收原理,用来捕获电路板上空间辐射的电磁场干扰,特别是在系统集成中做EMI电磁干扰的诊断。
EMI近场探头示意图:
示波器探头 图22
除了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各种示波器探头之外,还有光探头、温度传感探头及其他各类传感探头等。原则上来说,任何一款能够将各物理量转换成电压信号并具备与示波器互连能力的传感器都可以作为示波器探头,用户可以根据具体使用环境和需求选择适合的探头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