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独显 年前修好了CPU供电 现在集显供电时出电不出

楼主(2016-04-01):
B470独显  年前修好了CPU供电  现在集显供电时出时不出。出了就亮机,不出就不亮机,电流停在1.2左右。

年前修的烧了IC,铁壳,电容,U也坏。搞好后客户用到现在又出问题。
年前修好的时候集显就是0.45V的电压,用的也正常,到现在时亮机时不亮机,亮的时候集显电压是0.45,不亮时就是没有出集显供电。

我现在就是怀疑内存不良,或IC不良,或开启集显的某个条件不良。
但0.45的电压似乎有些低。不知道正常不。但那时修好用的挺正常,也用了这么 久没说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看看铁壳是不是有没有焊好的

网友:
先把铁壳换了再说  铁壳容易坏的

网友A:
修到一台B470e可以正常开机,集显供电在0.45左右应该是正常的。我的故障是一开始是19V大短路,换了CPU供电的铁壳MOS管后正常,就是进系统重启,进PE蓝屏。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台B470e可以正常开机,集显供电在0.45左右应该是正常的。我的故障是一开始是19V大短路,换了CPU供电 ...

估计是U的集显模块有问题,换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U的集显模块有问题,换U。

这个绝对不是U的问题还是哪里供电低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不是U的问题还是哪里供电低没有查到

是不是换个U就知道了,这款就是爱坏CPU芯片,铁壳,和一并烧U。

网友D:
我也修到一台、现在这弄。有时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到一台、现在这弄。有时不出集显电压

不出集显电压先看有没开启,有的话就换集显小芯片,铁壳。还有U ,无开启就按不跑码或不过内存查。

网友:
集显供电好难修啊 ,除了刷BIOS和南桥,就不知道搞哪里啊

网友:
再换一次,久了又坏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2016-05-12):
我修的G400,也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0.45集显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