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黑屏

楼主(2016-04-01):
明基显示屏亮一下黑屏按一下开关 就有了 然后 有没有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求急??
黑屏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的事情,首先拆机看看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是不是爆掉了 爆掉了的话 先更换电容。如果没爆的话,用灯条测试器测试灯管,如果还是正常的话,就更换高压

网友:
高压或者电源板子保护 闲测量灯管!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

网友:
先用灯管测试一下高压板,高压板好的话,就是灯管。

网友:
一般是灯管,先外接灯管试下高压正常不,外接正常的话换灯管,外接不正常检查电源及高压

网友:
一般遇到那种亮一下就灭的,指示灯常亮的,我都是用强光手电照屏,看有无图像,是不是只是没有背光,接下来就是拆机了,看电源板是否有元器件损坏(昨天修台AOC的,就是有图像无背光,结果就电源板12V一颗滤波电容怀孕了),如果没问题就外接高压测试灯管。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板子保护了

网友:
拆机看,电源板,测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要么就是5070爱坏

网友:
有没有考虑吧开关换掉试试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AOC也是亮下就灭 在开还是一样 高压去保护可以了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