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5470 CPU 供电1.6V 正常么 PG 也输出了

楼主(2016-04-01):
戴尔V5470 CPU 供电1.6V 正常么 PG 也输出了 开机电流0.3A   主板是三合一的桥 不晓得CPU 供电1.6V 正常不

网友:
电压有点高,应该可以亮的

网友:
4代的U核心供电1.7V左右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话就是没得PCI 复位

网友:
这个有大神说过的

网友:
后面的复位有吗没有的话就按照时序修

网友:
一般是1。4 左右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2019-02-13):
5460 5470 5480  我记得除了开关容易出问题  BIOS也容易出问题 先易后难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