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j BIOS里面能用键盘,过了LOGO就不能用,,U盘也是!!

楼主(2016-04-01):
f550j BIOS里面能用键盘,过了LOGO就不能用,,U盘也是    机器很新,不敢乱动。。。。客户说是自己拆机坏了的!!!求助大神。。。。。

网友:
可能程序坏了

网友:
刷了很多个程序都一样!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系统试试  pe下可以用usb吗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