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干了件最S..B的事。没有之一。海尔T628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01):
机型: 海尔 T628
故障: 上电不开机。到0.4几掉电。
过程: 明显上电不全。查HWPG 。发现3 5V待机PG 没有出来。但实际已发出。估计过孔不良。 方便原则,拉了个电压。每次开机都OK 。 因为是不开机故障。测试了一直可以开机。。系统有密码。就没有试别的。交机。。。。。。。。

-------------------------------------------------------我是分割线-------------------------------------------------------------
今天又送来了。说触摸板不能用, USB不能用。。。。。。。。。

我TMD 的天真的以为USB不能用。触摸板都是USB设备。加上之前开机不稳定。  IBM的桥。。。。

干桥。。。拆桥,换桥。。。。 拆机桥。。前后折腾1个多小时。。 开机上电。。。。显示了。。装机。。

装到一大半的时候。测试一下吧! F..UC.K 。还是不能用。。还是不能用。。。。

心碎了。我好累。  一测。尼玛。USB供电只有。2。5V 左右。。。。想杀人的心都有。 不过还安慰自己说。起码修好开机问题不用飞线(HWPG进EC的跟桥有毛线关系啊!果然还是一样不稳定。。)

最后。。。。拆掉的线飞起来。。  把5VPCU 转 +5VSUS 的 管子拆了。直练 4 跟6脚。 (原因是SUSD的开启不足。)

就是测了一下SUSON。没管它了。实在没有心情了。。。。。。。。。

————————————————————————————---我是分割线————————————————————
总结: 其实只是 HWPG不稳定。飞个线。。 5V USB 开启电压不足。 短接一下就OK 了。。
前前后后折腾这么久。还换了桥。。尼玛。。  哎。。我也是醉了。。所以才发这贴。。。。

PS:USB不能用的时候。头脑不热的话。测一下USB供电。就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的事。结果不知道那根劲抽了。居然测都不测。直接干桥。

网友:
转了个好大的弯啊

网友:
楼主脑子搞的晕不晕啊,、看的我都晕 哈哈

网友:
呵呵 不要感慨了

网友:
挺厉害的了,我都不懂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走了弯路才能学的更精

网友:
淡定淡定 想想客户给钱是的感觉就当练练手,有时候心情不好也修不好机子。

网友:
心不平静,就会出岔子

网友:
心忌满   才忌傲 心平气和    冷静思考

网友:
USB不能用的还是先测测好啊不然又得走弯路了

网友:
我等菜鸟一看就明白u

网友:
还好啦 最怕就是亮的机器 搞不亮 栽手里了

网友:
心忌满   才忌傲 心平气和

网友:
楼主条件都不测就直接干桥厉害

网友:
换过方知醒,长记性了,很好不错

网友:
看来还是先从简单的排除是正确的啊!

网友:
原则上能不动桥就不动桥,我宁愿多测测也不愿去动桥,特别是黑胶的,有种忧伤的bga叫掉点

网友:
好帖啊,收藏了。新手值得学习。楼主能献上你的宝贵御图么!

网友:
楼主心情不爽吧,一来就干桥,维修要求心平气和

网友:
路走的多才能深刻记住周围的景物

网友:
楼主真厉害,小白学习了

网友A:
已加分,,以后接着干!!!!!

网友:
楼主不是说的触摸板用不起的嘛

网友:
昨天清个灰还把客户电脑弄到不开机呢,换了待机芯片和EC才好,白修,更惨

网友:
难免会犯些小错误

网友:
还是要把条件测好再换桥

网友:
修什么机都比修返修机要好,心情好最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以后接着干!!!!!

你狠。注要是觉得老机器。换个桥。比焊EC还省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狠。注要是觉得老机器。换个桥。比焊EC还省事。。哈哈

哈哈,干桥 干显卡啊。 真是的。

网友:
先由易到难的修  干嘛一上来就换桥啊  遇到USB等外设不能用的我先测供电 数据 时钟 最后才干桥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就是心急

网友:
加分只为安慰,换桥需谨慎!USB不能有一定要测电压先,这是原则。

网友:
这机的显卡也易虚焊

网友:
绕来绕去又绕回来啊,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LZ这么粗心的修电脑............................不过我也是这么粗心的修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维修就是这样啦

网友:
果然二。。是不是愚人节没人愚你 你自愚自乐了??

网友:
你不瞎折腾,记性很难长

网友:
我看醉了。。。

网友:
估计哪里过孔还有断线

网友:
固然还烦这个小错误,

网友:
呵呵 USB不能用 第一反应南桥 没注意电压!

网友:
没事-咱技术好。。换换桥,拆拆机,都很快的。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USB不能用的,我直接刷BIOS了。结果没有好,我就老实的查供电了,结果发现供电短路了。还是板层短,直接凌空飞线过去了。

网友:
先简单在难啊

网友:
以后还是谨慎上BGA,不然一台能点亮的机器不亮了,就不好跟客户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