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电烙铁电子电路设计图

楼主(2016-04-01):
936电烙铁电子电路设计图

  936电烙铁是一种可恒温、低电压、长寿命烙铁、具有可靠接地线、并与市电隔离,在修理各种含有贴片元件和集成电路的印制电路板时是非常方便的。其控制电路由两部分组成,一路以IC2-3(运放)、VR、IC2-2(运放)组 成的可调基准电压电路;另一路以与加热丝L2(图中的Heater)绕在一起的温度传感电阻 丝RT、IC2-4、IC2-1 组成的温控电路。这两部分控制信号.分别输入至ICl(C1701C)③脚和 ④脚,经比较处理后从⑥脚输出触发控制双向可控硅Q1 的导通角,以调节L2(加热丝) 的加热功率来调温/恒温。

  附:IC1(C1701C)引脚功能描述,IC2 是一个普通的四运放1—基准电压输出(3.7-4.2V);2—比较放大器的输出端;3—比较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4— 比较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 5—电源(-8V)输入端; 6—脉冲输出端;7—GND;8—同步 信号输入端,工作电流40mA,同步信号电流5mA(RMS)。

图一 936电烙铁电子电路

图二 936电烙铁电子电路

网友A:
有这个,大多数维修人员可以自己修自己的烙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大多数维修人员可以自己修自己的烙铁了。

但只有一把烙铁那就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只有一把烙铁那就没法了

非常同意层主此帖。
所以,
至少要预备两支以上的电烙铁。

网友C:
936是不是过时了 无铅对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是不是过时了 无铅对付不了

用高频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是不是过时了 无铅对付不了

溫度打高點還是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