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G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4-01):
一客户送来的时,装不上windows 7的操作系统,接手后,将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ghost后,装上解压,可以引导,但是蓝屏,改了模式还是一样的,换版本也一样,用U盘引导一进windows 8 PE就重启,心想是BIOS版本的问题,论坛没有更高版本的,官网上的BIOS要分解,哪位好心人帮忙发一个,谢谢!!

网友:
原来用的啥系统啊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还个内存试试

网友:
zxcvbnm,asdfghjk

lchmg10575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打驱动

网友:
原来用什么系统就给他用什么系统 ,换个pe试试或者挂在台式机下换

网友:
手上一台一抹一样的故障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内存和 硬盘都换过了  还不到打驱动那就蓝屏了 有时进PE也重启

网友:
我的也是 bios刷了  内存硬盘换了  uefi模式改了 系统也是各种换  还是蓝屏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遇到几台不管怎么弄都装不上系统的 。最后换CPU解决的。 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解决了没 我的也一样,进WIN7 PE 死活蓝屏 试了各种方法 换了各种件不行,就剩下换主板了

网友:
换U ,,换 U的 4个MOS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WIN7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
原来为什么要系统,,是不是显卡坏以为是系统

网友:
解决了吗 了   ????

网友:
親身體驗亮過機的!!

Acer e1-472g .rar

网友(2016-05-03):
楼主 解决了没啊

网友:
先换个内存看一下吧

网友:
不是内存坏吧

网友:
是不是板载CPU的啊,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2017-01-03):
我有一台 pe进不去 硬盘 bios 内存坏了都不行。 怀疑板载cpu了 因为这样的u 爱坏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我的版号是 12243-2 独显 同样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打驱动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