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屏暗小修

楼主(2016-04-01):
DELL 5470  屏暗  同行没搞定 发来给我修 ,一直 认为 屏的故障  无外乎就电压 信号 算是维修电路 里 比较好修的,扯远了    拆开屏幕 量电压  高压主供电有 2个3.3V 只有一个有 ,量了对地 没问题,看来是主板问题,客户当时随机器的故障上讲 按压 主板 某块 可以量 松开就不行,主板拆开 发现 接口也被搞过 焊过,接口量了 确实 按压有电压 差图纸 ,2路 一路 是EC  一路是到U11 后把U11 加焊 问题解决!

网友:
U11是个什么玩意儿?机子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