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轰天雷X3_H61H2-CM2_540_CPU_1620_CPU通用

楼主(2016-04-01):
海尔轰天雷X3_H61H2-CM2_540_CPU_1620_CPU通用

补充内容 (2016-6-21 17:25):
1620通用的可能上传出现问题了可以下15楼的

haier T3_H61H2-CM2_V1.0.rar

540-1620通用_8M

540_BIOS_4M

网友:
先留着,以后用的上!

网友A:
楼主你的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X3的下来只有2M   T3的下来只有1M啊

网友(2016-05-14):
8M的只有1M

网友:
1024*8=8192 很对啊。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的是不认硬盘  bios里面有硬盘

网友(2016-06-21):
下了540后不亮机,机器上原本为540CPU,再试下通用的吧,应该是比较新的支持IBYCPU架构的吧

网友B:
不行,两个刷上都不能亮机,有刷上亮的没,想刷个BIOS用1620的,结果刷两个都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两个刷上都不能亮机,有刷上亮的没,想刷个BIOS用1620的,结果刷两个都不亮

540-1620通用_8M 这个是测试过的没问题, 你刷上不亮可能是其他原因自己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版号是什么啊

haier T3_H61H2-CM2_V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40-1620通用_8M 这个是测试过的没问题, 你刷上不亮可能是其他原因自己找找。

这个下载好后解压完就是1M,楼主自己看下,这上面压缩包只有几百K,通用下载解压写着T3的这不会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下载好后解压完就是1M,楼主自己看下,这上面压缩包只有几百K,通用下载解压写着T3的这不会有错

再上传一个你试下 上面的那个看大小可能出问题了   这个是直接备份的-1640-540通用

轰天雷T3-S232 H61H2-CM2.rar

网友(2016-11-11):
8m的解压出来就1M 。楼主请检查下

网友:
下起试下先

网友(2017-10-19):
我的是联想的,下载一个看看。我的是开机滴滴滴的 响 3声

网友:
怎么回事,呀,我的刷上竟然不开机,。这个清华同方的bios没问题吧

网友(2017-11-23):
求助啊。大家使用那个软件刷的啊

网友(2020-03-18):
感谢,下完刷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