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SP35(B3)MS-7732 VER1.1

楼主(2016-04-01):
V星PH61-SP35(B3)MS-7732 VER1.1不触发,刷BIOS,可以触发,关机后还是不触发,放一下CMOS电池,
有可以触发,关机又不行,下图纸,查CMOS外围电路没问题,直接上BGA,干了桥,OK

迅维网chinafix.com_MSI MS-7732 Ver 1.1.pdf

微星PH61-SP35(B3).rar

网友A:
桥虚焊引起的不能保存BIOS?

网友:
是加焊吧,,,,,,,,,,

网友:
估计主板回南天受潮局部漏电

网友:
受潮了 压一下应该也是可以 但是一放开又不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引起的不能保存BIOS?

那里有说不能保存BIOS了?

网友(2017-05-28):
正需要  感谢

网友:
估计,会返修。因为什么也没动,呵呵~

网友:
桥虚汗了

网友:
MSI是湾湾的板,现在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桥应该没那么容易虚汗

网友:
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
这都知道 这板子是 2.0的版本 就拿个管子拆掉就OK了

网友:
以前遇到很多晶振 没起振 换了没用 最后直接加焊的南桥  不过大多数都用个半年左右吧

网友:
我下载了是怎么回事分为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