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投影机维修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01):
明基投影机维修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

  明基的投影机的确是好用,也是倍受广大用户喜欢的一款投影机,但是投影机用久了难免会有损坏的情况,怎样明基投影机维修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有些朋友认为投影机维修很难,其实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下面小编就个大家介绍在明基投影机维修中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投影机维修 图1

  明基投影机维修中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投影机维修之无法投影

  投影机在接VCD、视频展示台等Video信号时能正常投影,但在切换至电脑RGB信号时开机,DOS下有显示而进入Windows后无法正常投影。

  原因:

  电脑的刷新率调节过高或电脑的分辨率调节过高,超出了投影机的正常工作范围,这在两三年前购买的性能指标较低的投影机上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解决方法:

  将电脑的刷新率调至75Hz以下,将电脑的分辨率降低,最好能使投影机工作在其最大物理输出分辨率上(比最大输入分辨率低一级),此时的显示效果最好。

投影机维修 图2

  二、投影机维修之自动关机

  投影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故自动关机,“TEMP”指示灯变红,过几分钟后又可正常开机,此故障反复出现。

  原因:

  1、通风口不畅引起内部散热不良而启动内部热保护电路。

  2、环境温度过高引起内部热保护电路启动。

  解决方法:

  1、清洗投影机的进风口滤尘网,保证投影机的进出风口无遮挡,要定期对投影机的滤尘网进行清洗,并保持投影机所处环境的清洁。

  2、在投影教室中加装空调、风扇等设备进行降温、散热,投影机如是吊顶安装则要保证投影教室的上部空间也能正常降温。

  三、投影机投影图像模糊不清

  原因:

  1、投影机聚焦未调好;

  2、投影机的镜头或滤尘网积尘太多;

  3、投影机的分辨率设置太高;

  4、关机后立即切断电源使投影机内部液晶板未充分冷却而过早老化。

  解决办法:

  1、遥控或手动调整投影机的焦距;

  2、清洁投影机的镜头、滤尘网,请专业人员处理投影机内部积尘,厦门投影机维修请找国精科技;

  3、降低投影机的分辨率;

  4、更换投影机内部液晶板。

投影机维修 图3

  四、投影机维修无法显示图像

  解决办法:

  检查笔记本外部视频端口有没有被激活。按住笔记本电脑的FN键,然后同时按下标识为LCD/CRT 或显示器图标的对应功能键(F1、 F2、F3等),或者参阅笔记本电脑的说明文档,以进一步了解激活视频端口的信息。

  画面上有粉红色条纹或块状斑点,或者是细小的成片的斑点转动调焦环可以使它们变清楚。

  解决办法:

  液晶片及光路上灰尘太多。送给投影机维修的专业人员清洗。

  五、投影机维修“LAMP”指示灯变红。

  解决方法1:更换投影机灯泡,试试看。

  解决方法2:投影机灯电源板坏或主板不良,送专业维修点维修。

  六、投影机自动关机。

  解决办法:投影机的自动关机一般会有两种提示:

  (1)Lamp灯亮 则可能灯泡坏,或者点灯器有问题;

  (2)Temp灯亮 则是温控部分报警所致,可能风扇停转,或者是温度过高超过警戒。

  如果开机后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也听不到电源风扇的转动。

  原因:投影机的电源坏或主板不良。

  解决办法:更换或维修电源、主板。

投影机维修 图4

  七、开机后打一幅白图,画面底部或两边发红,边缘有红色或绿色条纹

  原因:分光镜位置偏移。

  解决办法:调整分光镜位置调整液晶片汇聚。

  八、投影机出现暗黄色或色彩不艳

  原因:很大可能是灯泡损坏,不能使用了。

  解决办法:

  重新换灯泡,更换了新灯泡之后必须重新设置灯泡的使用时间,否则新灯泡将按旧的时间计算,容易导致老化加速。

  九、出现画面模糊拖尾或是抖动现象

  原因:可能是信号源和投影机之间的距离较大,信号连接上较长导致了信号的衰减 解决办法:更换VGA线,信号源后加装一个信号放大器

投影机维修 图5

  十、投影机维修的时候图像颜色明显偏绿、偏红或者其他颜色

  原因:

  首先可能是因为投影机的色温调节、伽马调节等更改了,一般可以试着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若问题仍未能解决,则可能是VGA信号线的问题,可以查看连线上是否有弯曲或折断的插针,或是否有松动。

  解决办法:

  首先把松动的连接线插紧,看问题是否解决。如果发现连接线有断针或插针弯曲,则需更换连接线。同时当连接线的插口没有发现故障的时候,可能是内部传输某种颜色的连接线断裂,这时也需重新更换连接线。若是确定了连接线完好的情况下依然出现偏色现象,则可能是液晶板损坏所致。

  十一、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

  原因:

  投影机很可能是处于热保护状态。目前很多高档投影机为了有效延长投影机的使用寿命,常具有自我热保护这一功能,一旦投影机内部的热量过大,温度过高的话,它就会自动启动该保护状态,将投影机自动关闭。

  解决办法:只要在投影机自动关机大约30分钟后,再按照正常顺序来打开投影机,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十二、投影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故自动关机,过几分钟后又可正常开机,此故障反复出现。

  原因:

  1、通风口不畅引起内部散热不良而启动内部热保护电路。

  2、环境温度过高引起内部热保护电路启动。

  3、电源板上器件不良。

  解决办法:

  1、清洗投影机的进风口滤尘网,保证投影机的进出口无遮挡,要定期对投影机的滤尘网进行清洗。

  2、在投影教室中加装空调、风扇等设备进行降温、散热;

  3、将投影机维修或更换电源板。

  明基投影机故障排除表:

投影机维修 图6

  以上是明基投影机维修中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6-12-26):
最基本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不错。如果能有电路方面的通病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