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时序怎么看先后啊 都是先有什么 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4-01):
昨天看了些资料 什么pcirst    pltrst   cpupwrgd    这都是 什么 信号啊       sb和nb 还有cpu   他们 谁先工作  谁先 收到 谁的 信号或者 复位, 谁最后一个 复位啊  大神 随便给我 指点一点 都是 莫大的 帮助啊

网友:
这已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还是去培训下。

网友A:
有几句话能概括的话 大家都是大神了

网友:
pci复位 平台复位 电源准备好 信号,谁先工作就要说上电时序了,笼统的讲是南桥SB  北桥NB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句话能概括的话 大家都是大神了

哦哦  懂一点电路啊  信号什么的  记不住 而且 不同板子 还不同 信号 你说  是不是啊????

网友B:
供电 时钟 复位 找一份Intel 标准时序 照着看几遍

网友:
这些信号都是维修最基础的  建议你找个详细讲解的书看下 或者报名迅维的培训

网友C:
还是找个老师教一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个老师教一下比较好

找谁啊 自己不行吗  自己的话怎么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电 时钟 复位 找一份Intel 标准时序 照着看几遍

你说的很对  可是 怎么找呢  需要图纸然后还需要 时序 按着步骤 查吗

网友:
INTEL官方白皮书里面都有详细解释的

网友:
去迅维学习一段时间吧

网友:
PCIRST是PCI总线复位信号,CPUPWRGD是CPU电源好信号,SB先,后NB,CPU,开机加电过程分为7大步,他们之间存在严格的逻辑关系整个加电过程,很有层次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很对  可是 怎么找呢  需要图纸然后还需要 时序 按着步骤 查吗

论坛有标准时序图 你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