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不上电维修和暗屏维修

楼主(2016-04-01):
AIR 2013年的,版号820-3435-A,进水腐蚀,清理完测试各主要电感没短路,接电池,测量键盘接口的开关脚 没电压不对,这个电压应当出来,测量3.42V的电压,适配器和电池各通过一个电阻,经过2极管通过D7005给U7090供电,直接产生3.425V电压,只要有电池和适配器这个电压就应当存在,没有适配器,就测量电池电压7.6V R7006的1脚是7.6V,2脚是3点几伏,断了电池测量R7006电阻为几百欧,不对,这个电阻为4.7欧姆,测量R7006的2脚都不短路,开风枪,换了R7006 ,在解释电池,已经能看到风扇转了,过一会开机声音出来了,但是屏没背光,但是明显看到有信号过来,暗屏啊,这时开始测量屏接口的供电,电压为7.6V,没升压,然后开始检测升压电路LP8550,先外围,是在不行换升压芯片,当测量到R7704和C7704是不对了,C7704对地很小,只要17,那不对,断电池,把C7704的1脚脱开主板,测量还是短路,吧R7704断开,还是短路,风枪450度,把U7701取掉,这个芯片取得时候要小心,BGA封装,25脚,要等锡完全化了,在用镊子拿起来,不然掉点了麻烦,这个芯片也是玻璃芯片,也不能催得时间太长,取得掉,C7704的1脚恢复到500多,定芯片,定了5个怕吹坏,第二天来了,3分钟换好,清洗干净,等主板冷却了,测量这个芯片的外围25脚连接的电阻电阻,确认没短路,才能通电,我们多少年养成的习惯,要细心,接上电池,按键盘开关键,苹果的白屏出来了,修复。接硬盘拷贝数据,修了一大圈就是为了恢复数据。客户去苹果售后要7000多。这下省钱了。

网友(2016-05-01):
有没得这款机器的BIOS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苹果还是很有利润的

网友:
膜拜楼主,得分走人!

网友(2016-06-22):
学习了。传图更牛了哦。

网友:
这个你得报多少

网友:
只想说两个子  佩服    你收了几千?

网友:
不过你的帖子 没个图片   很难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