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跑不过内存

楼主(2016-04-01):
华硕P8B75-v 跑不过内存  跑到D7就挡住了  换了CPU 换了内存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求大神给个方案

网友A:
华硕排阻问题多,你查下总线,还有基准==

网友:
你试下可以关机了么?跑到D7应该是已经跑完代码了吧,应该是快显示了的代码

网友:
华硕换排阻先

网友:
测量内存条件。119 120 236 238  1  这些就脚 还有基准电压

网友:
SPD供电对吗,可能烧断线,822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排阻问题多,你查下总线,还有基准==

P8B75跑D7是桥发出信号的822截止掉了
他这个主板应该是 一端3.3一端1.5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8B75跑D7是桥发出信号的822截止掉了
他这个主板应该是 一端3.3一端1.56

神姐,修华硕这种是秒杀级别啊。华硕主板我修的不多就修了一块自己用的。
加焊EC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神姐,修华硕这种是秒杀级别啊。华硕主板我修的不多就修了一块自己用的。
加焊EC好的

加焊哪里??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哪里??EC??

我的板子问题不是和楼主一样,故障也不一样。我的是EC外围有腐蚀

网友:
内存窜行总线波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查内存的条件啊

网友:
拆掉CPU供电右上角的,8脚小IC。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接下来呢?

网友(2016-05-04):
看下 822  排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