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不触发

楼主(2016-04-01):
接一台 HP  CQ45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按开关键,指示灯还闪了一下,就没动静了,电流0.02,拆机看不到明显的烧灼痕迹,PVBAT无输出,换了那个BQ728,还是一样,看来想当然不行,要静下心来,测Q6011GS电阻几乎为零,此管和Q6010 GS是并联的,拆下Q6010,运气很好,GS短路,以为换了肯定好,哪知道换了以后还是一样一样的啊!测R6010正常,陷入困境了,看论坛上有人说此机器难鼓捣,我有经验不足,放弃的心都有了,后来仔细分析图纸,觉得还是BQ728的问题,把外围原件都检查一遍,没问题啊,拿到放大镜下,也看不出问题,有心无心的拿着表笔瞎对付,发现在电阻R6010的上面测量,是阻值4.3K,但是测 BQ728的4引脚和Q6010的G极,确实无穷大,乖乖,灵异事件,看着电阻并没有虚焊,拆下电阻,发现虽然焊的很好,但是电阻的两面测量结果不同,一面是正常的4.3K,把电阻反过来(肚皮朝上),无穷大!世界真奇妙,这么奇葩的事情都有,找了一个电阻,我只有0805的,太大,竖着焊,飞一根小线,上电试机,ok了。电压正常,屏幕点亮,装好外壳,却发现外壳下面的洞里正好看到这个电阻,太丑了,把电阻改位置,飞一条长线,虽然不好看毕竟在里面看不到,装机一切ok,费时3个小时,各位,你们觉得应该收费多少?

网友:
电阻两面的组织会不一样,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要多注意了。。

网友:
神奇,电阻翻面阻值就不一样了

网友:
电阻还有这种情况真是让人醉了。

网友:
不错,够认真,修好的感觉就是好!

网友:
怎么的也得200吧

网友:
行修好就是真道理。还要加强技术。电阻发生的各种其他事都有。

网友:
没有见过 ,不过电阻二面不是一样吗。

网友:
说实话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T外设先排除一些看看

网友:
管他一样不一样修 好就好了 ,版主收了多少钱   300有没

网友:
真够细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也就收个150-180左右

网友:
这样的电阻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