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B时显示时不显示

楼主(2016-04-01):
接到同行送修的华硕K56CB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拆机 发现桥维修过 显卡维修过  。先换屏测试 有时确实能显示,同行说再别人家换过拆机的桥,送走同行。开始维修, 先刷了个bios 加电测试电流1,3几亮机 ,屏幕显示 。心想捡到了,这么简单 ,开关机几次都好 。装机,在测 又黑屏了 。这个亮机感觉怪怪的 ,刷完下载的bios 电流感觉比以前没刷时电流变大了 没刷时电流0.76亮机 电流怎么差这么多。拆机又仔细看了下 元器件 没有移位的。把原机的刷回去 电流又0.7几亮机 。还是时显示时不显示 ,上家换过桥,我也换个吧 ,找个拆机的换上和原来的故障一样 ,不亮机时 电流0.6几 总感觉 好像没读到屏 ,没示波器 不能测试,外接测试了几次 都正常 屏就是不显 ,屏接口都很正常,这下晕了 ,走了弯路,这不是屏线坏了吗。。。。。早外接显示器  不什么都知道了。太大意了 ,怎么越修机器,越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附加上读取的bios

网友:
屏线还没到 到了就知道了,感觉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结果出来了说一声

网友:
难道真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FGHFGHDFGHGFH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行为。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新机屏线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屏线可以测通断的嘛,感觉不像

网友A:
排线到了 结果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到了 结果就是他

呀,这不是老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