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原来是近PE 掉电我换了个V1323SF后不出CPU 供 ...
联想E49AL 原来是近PE 掉电我换了个V1323SF后不出CPU 供电了

楼主(2016-04-01):
只动了这两个芯片 不出供电 很可能是这两个芯片的问题 继续排查

网友:
能亮报风险没有?
VT玻璃芯片加热不能太久

网友:
先修出所有供电再说其它的。

网友:
这个玻璃芯片要求焊接技术 加热时间超过3分钟就挂。我一般用大风枪来 温度330 一分钟左右搞定。

网友:
晶体的啊,这个真心不好换

网友:
T宝上买的VT1323SF,买了3片,只有一片是好的。

网友:
MAY BE REPLACED IF, I HAVE DONE FOR ANOTHER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