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44怪问题

楼主(2016-04-01):
索尼MBX-244的板子,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直接在系统重启就不显示,求助各位大神出招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TextMark.pdf

1.0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MBX-224

网友A:
换系统,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B:
重新启动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新手修电脑就怕碰到这种疑难杂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启动的电流是多少?

电流是1.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显卡驱动试试

换了没用了

网友C:
小磊加油!这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能开机时.先测量各电感电压值.不开机时-比较电压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磊加油!这应该是系统问题

妈的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