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一台电动汽车车载充电器,分享一下其内部照片

楼主(2016-04-01):
该充电器输出直流电压73V,电流32.7A。约2100多瓦

网友:
还有一张内部全貌图片3.65MB,因超过上传限制没能传上来,等压缩后再上传。

网友A:
是380还是220输入的,功率这么大

网友:
也同时分享一下如何维修的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80还是220输入的,功率这么大

220V输入,采用UC3846芯片做PWM调制,单片机控制

网友:
第一张图是单片机控制小板,第二、三张是MOSfet和整流管的铝散热片其规格是(2000mmx1950mmx20mm)。第四张图片是开关电源小板,后传的是机内全貌俯视图,在另一个帖子里面。

网友B:
做工有点烂,只散热器做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有点烂,只散热器做的很大,,,,,

做工还可以,用料都较实在,那些引线是连接面板上的控制开关和显示屏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话说,以后汽车慢慢的电动的多了,我们修本子的是不是可以兼职修汽车了。电路都差不多通的嘛。

网友:
看起来,很实在呀,但是自己玩过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不错

网友:
想这种东西。还是应该触类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