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独显改集显ok

楼主(2016-04-01):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客户说别处修不好拿过来的,先登记了一下打发走了 ,拆开机器确实修的惨不忍睹啊 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显卡短路上bga,去了不短路但是焊盘全连了有点难度啊 ,然后看了看芯片是gm45的 一想改个集显  .在料板堆里找了一下有一片集显的主板.这就好搞了 ,搞了一天算是有点成就但是还是不亮机内存都有正常的波波就是不亮用外接灰屏.看图纸都合适了。用万用表测试外接排阻是0欧姆.不对啊 前面我只顾着移排阻没量 rn86 6.7.8.脚都是通的 测试另一片不短路仔细一看有两个排阻没移当时没仔细看,料板仔细一看阻值不一样两个都移过来。rn86阻值不断了 接屏亮机 测试了一天没问题打电话取机

网友:
独显改集显 维修独显的一种方法
前提是客户能接受

可以把你的改动过程 写的详细点 给你加分

网友:
说真的,看不明白怎么改的。可能我比较笨

网友:
论坛里面很多人都说了  没看到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改动的详细的步骤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改动的地方比较多吧?不方便写出来,如果能写出来更好了,方便以后有朋友改的时候不会丢下哪一个改动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可以改

网友:
楼主你要把详细的过程发出来

网友:
怎么改没说,怪不得大家都不加分 哈哈

网友:
改的太麻烦了 供电什么的都要改 LVDS也要改

网友:
楼主   我没看明白   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说真的  我可能笨。居然没看明白楼主是怎么改掉集显。。。。。。水贴?

网友:
论坛内也有发过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改动过程啊只看到了结果

网友:
确实 分享一下过程 这个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网友:
下次显卡坏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能把过程写出来么?

网友:
楼主是拿集显的板子对着调东西吗

网友:
改的地方 很多吧     能那你改的 给我们看看  就好了   还是好厉害

网友:
详细过程贴出来,大家好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