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显存供电只有0.3v

楼主(2016-04-01):
9800gt   花的很严重,显存供电只有0.3v,是否由这个引起?

受到警告 2#

网友:
不知道。来学习学习

风神一笑 -8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在补充点。。。显存控电芯片nx2114 显卡核心供电1.2,之前上过bga,没用

网友A:
显存供电正常 1.6V,明显不对,有可能供电问题,也可能显存等负载问题

网友B:
供电0.3V不对的,看下是有拉低还是芯片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0.3V不对的,看下是有拉低还是芯片不正常

请问拉低是什么意思。。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拉低是什么意思。。
怎么查

就是负载有问题,有漏电,或者有微短等等

网友:
電壓正常要1.5V拉低的話可能情況有很多
但最常見就是
瞬間電壓有1.5V直接被拉成0.3V(有瞬間)

网友:
估计是供电问题,我有张显卡,五个显存芯片短路,电压依然有1.8V,只是显存芯片发烫,如果是短路拉低的话,摸一摸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D:
查到显存供电不正常,先把显存供电修好后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到显存供电不正常,先把显存供电修好后再说。

城主大人 教小妹修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城主大人 教小妹修显卡

好久没修显卡了,都不会了,不想害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修显卡了,都不会了,不想害你。

你继续谦虚着

网友:
先修供电 如再有问题在修其他电路

网友:
是的,DDR3的供电电压为2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正常 1.6V,明显不对,有可能供电问题,也可能显存等负载问题

你确认9800GT的显存供电是1.6V?不懂就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9800GT的显存供电是1.6V?不懂就不要误人子弟...

你修多一点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9800GT的显存供电是1.6V?不懂就不要误人子弟...

应该是1.8V吧

网友:
GDDR5的供电才是1.6V左右

网友:
显存颗粒短路了吧

网友(2016-05-10):
GDDR5的供电才是1.5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继续谦虚着
美女啊,不会也要教,呵呵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ddr 2 电压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