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过LOGO画面后黑屏

楼主(2016-04-01):
台式电脑过LOGO画面后黑屏。在BIOS里能识别硬盘,用U盘启动盘启动也是过LOGO画面后黑屏?所以不能重装系统。更换内存条和硬盘后开机也是一样。求助

网友:
这什么奇葩问题啊
你换个硬盘试试 或者上独立显卡

网友:
啊啊啊啊。好像不大好用啊

网友:
先换内存条he硬盘试试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如果进BIOS一直显示正常不黑屏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显示器是正常的吗 用的独立显卡 还是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