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的一般流程,老手请指正

楼主(2016-04-01):
      最近修主板老想走捷径,结果有时走了弯路,更严重的是会烧了南北桥或CPU,现在无事正好发贴,希望大家踊跃喷水。
     一、观察
   1. PCB有无物理损伤
   2. 有无烧焦的痕迹
   3. 电容有无漏液,鼓包,松动等
   4. 注意看主板上是否有被焊过
  5 . 接口内PCB反面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6. 看主板芯片组,是否支持测试CPU
  二、打阻值
   1、ATX电源各个电阻(有些主板可能很小)
   2、USB电阻是否400以上(否则南桥可能坏)
  3、CPU电源针和MOS管电阻是否偏小
三、上电前测
   1. 测电池是否够2.6V以上电压
  2. 看CMOS跳线是否跳反否则 清CMOS跳线
  3. 测POWER ON排针电压是否够2.5以上
四、不触发
1.测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电压0.5V-1.6V,两脚之间应有电压差)
2. 查找POWER ON,PS-ON到南桥或I/O的线路
3. I/O和南桥的待机电压
4. 测I/O的信号有无输出
5. 更换南桥或I/O
6. 测时钟芯片的3.3V和2.5V供电(个别主板没有2.5供电)
7. 测14.318晶振是否起振
8. 查时钟IC周围的电阻,电容
9. 更换时钟IC或晶振

五、各个故障及处理方法
1.主板不加电(开机触发电路不工作)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不开机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电池没电
CMOS跳线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板上某芯片短路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2.供电不正常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供电不正常
电源插座+5V,+12V,+3.3V
板上沾有导电物
板上某一个或几个芯片短路
板上PCB有断线现象
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场效应管
与场效应管输出端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电源控制器
电源控制器的外围电路
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及通路
检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的、BIOS的供电

3.无时钟
查供电3.3V 和2.5V
时钟发生器的外围电路:晶振、谐振电容、激励电压、限流小电阻。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发生器部分输出端无波形。
时钟发生器或晶振损坏
4.不复位
某些主板,不插CPU不复位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当+5V,3.3V等电源指标不符合要求时,系统会发出RST信号
I/O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南北桥,I/O,ISA,PCI等地方供电问题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PCI卡的RST连入南北桥、AGP,如不复位也可能是北桥坏
南桥坏
5.自动开机
某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BIOS设置有问题
与开机相关的某电容漏电
PWR相关通路并入一个电容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6. 自动复位
POWERGOOD电路有电容漏电
南桥坏
7.如CPU不工作
刷新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BIOS座接触不好,尤其是PLCC的BIOS座
BIOS供电
BIOS的CS、OE
BIOS的地址、数据线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电池是否有电
CMOS放电,重新设置BIOS
CMOS跳线
外频倍频跳线,用示波器测CPU外频,看跳线是否正确,有没有超频。
I/O坏,导致ISA复位电压1.5V,CPU也不工作
I/O短路,导致BIOS的总线不正常
有些主板,插上测试卡会导致CPU不工作
I/O,南北桥等芯片供电不正常
南北桥虚焊,加压
CPU接口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时钟发生器工作不正常,某些输出端无波形;
监控芯片、集成的声卡、网卡、DMA66芯片坏
ISA、PCI、CPU等总线有地址或数据线断裂,需打阻值来查找故障点
南北桥坏
8. AGP接口不能用
接口坏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AGP供电
北桥坏

9. 显示到内存容量不动
内存坏或接口坏
北桥坏
10. 64M显示为16M
换内存
刷BIOS
设置CMOS
北桥坏
11.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键盘跳线
刷BIOS
键盘键盘接口损坏
+5V供电
CLK、DATA的+5V提升电压
滤波电容
电感
CLK、DATA断线
KEYLOCK
I/O外围电路
I/O坏
南桥坏(键盘口集成在南桥里)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键盘口鼠标口有时上下颠倒
12. 显示屏显示到CPU主频时不动
CPU接口接触不良
跳线或CMOS设置错误
北桥与CPU之间线路坏
13. 检测CPU、内存时死机
换CPU、换内存、换电源
清除CMOS
CPU超频跳线
刷BIOS
CPU供电滤波不良
14. 不能正确识别CPU
刷BIOS
CMOS设置
CPU接触不良,或CPU损坏。
比如433被识别为488,时钟发生器坏、时钟发生器外围电路坏
15. 检测IDE时不动
硬盘与光驱连线冲突
硬盘参数设置错误
硬盘排线、插针接触不良
南桥旁的排阻坏或南桥坏
16. IDE口不能检测到
IDE口插针坏
RST没有
刷BIOS
IDE到南桥之间排阻坏
PCB短路或开路
南桥坏
17. 软驱检测错误
BIOS设置错误
排线接反或坏
接口或I/O坏
18. 不能保存CMOS信息
电池电压不够2.5V以上
CMOS跳线错
电池座坏
南桥坏
PCB断线
二极管
19. 不能进入操作系统
CPU、内存频率不对或CPU主供电滤波不良
CMOS设置硬盘参数、CACHE关闭、优化性能关闭、DMA66功能关闭
换数据线
换硬盘
刷BIOS
南桥旁排阻坏
20. 进操作系统过程中死机
CPU、内存超频了
CPU供电滤波不良
某芯片发热
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1. LOGO画面死机
时钟发生器不良
I/O不良或不稳定
南桥或北桥性能变差
有电压偏低现象
22. 并口坏
并口座坏
PCB布线有短路或开路
限流排阻滤波电容坏
I/O坏
23. 串口坏
+12V和-12V二极管坏
串口座坏
串口芯片坏
串口芯片外围电路坏
24. 集成显卡不工作
红(R)、绿(G)、蓝(B)三基色和行场引脚断路或短路
红(R)、绿(G)、蓝(B)三基色和行场引脚相连的电感、电阻和电容坏
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25. 集成声卡不工作
晶振、谐振电容坏
声卡主芯片供电5V、3.3V不正常
声卡主芯片到南桥有断线
声卡主芯片坏
26. 网卡不能用
晶振、谐振电容坏
网卡主芯片供电5V、3.3V不正常
网卡主芯片到南桥有断线
网卡主芯片坏
27. 工作一段时间后死机
有芯片热稳定性不好
CPU主供电不稳定
CPU供电滤波不良
时钟频率不正确
CPU、北桥接触不良
BIOS程序问题
28. (1)显示无法上驱动2、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性能变差
显卡芯片坏
小白只能总结到这些了,欢迎喷水,加分。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981.我仔细看看

网友A:
能总结出这么多经验,看来也下过一番工夫了,

网友B:
很详细 收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总结出这么多经验,看来也下过一番工夫了,

是啊,发这个帖都花了3个小时。
本人维修时习惯做笔记的,免得重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 收藏了 谢谢

谢谢加分支持啊。发个帖不容易

网友C:
这对于新手有很大帮助,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对于新手有很大帮助,加分

谢谢支技啊

网友D:
这种资料对我刚入门的小白来说挺实用的  谢谢了

网友E:
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小小白,楼主辛苦了,万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资料对我刚入门的小白来说挺实用的  谢谢了

用加分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小小白,楼主辛苦了,万谢

用行动——加分表示谢

网友F:
很详细, 收藏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 收藏了,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支持,请加分

网友G:
楼主经验和思路都应该不错啊,看来没少修主板啊
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经验和思路都应该不错啊,看来没少修主板啊
学习了啊

谢谢夸奖,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多多支持,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总结的比较全

网友:
谢谢支持,最好补充下

网友(2016-05-19):
很详细,已经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太棒了!感谢分享这种维修经验,很有用。

网友:
多谢资料  可不可以躲薛店等下

网友H:
修东西  ,没思路 现在大致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东西  ,没思路 现在大致有了

进步了

网友:
看论坛   进步了

网友(2016-06-19):
非常适合我这新手!,奥是能收藏就好了

网友:
好极了 非常适合 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兄弟辛苦了挺不容易

网友:
好多内容啊,收下了!

网友(2017-03-02):
非常适合,楼主辛苦了

网友:
能总结得这么精细,楼主已经摘下小白的帽子了。

网友:
学习了,芯片级维修的才是高手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心得

网友:
五、各个故障及处理方法
1.主板不加电(开机触发电路不工作)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不开机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电池没电
CMOS跳线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板上某芯片短路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网友:
我觉得他左手持凿,右手握斧,一阵猛劈猛凿,大神的神力很强,我觉得大神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