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6-04-01):
主板是IPISB-SM 通电后屏不显示,硬盘灯在闪,接上usb键盘,按灯会亮,没有进系统的声音,强制点亮屏也看不到图像,内存显卡的供电1.5和0.98,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bios坏了

网友:
你确实不会 教你一种办法
跟笔记本差不多 只要亮了的 你按下关机会关掉  关不掉就等于没点亮的

网友:
这种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你查下看屏供电正常不楼主

网友:
修好了,是bios

网友:
开机不接硬盘按CRTL+AIT_DEL看一下电流会不会重启,如果能重启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查下屏接口有没有EDID,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屏是不是暗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