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打电话自动重启

楼主(2016-04-01):
求助iphone6打电话自动白苹果重启,不打电话没事。已换过2G功放、音频IC、重植基带CPU还是没用,一般重启故障都跟I2C总线故障有关,但这个一打电话就重启的故障实在是想不到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可以用QQ视频通话测试一下,看是否重启,来判断是否是基带问题。还有可以试一下用免提或者听筒看是否都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Q视频通话测试一下,看是否重启,来判断是否是基带问题。还有可以试一下用免提或者听筒看是否都重启 ...

免提和听筒都会出现重启,QQ视频没有试,没有修好,查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Q视频通话测试一下,看是否重启,来判断是否是基带问题。还有可以试一下用免提或者听筒看是否都重启 ...

不要太精.这样确实可行.用微信也可以.如果QQ视屏通话没问题.那应该是基带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以后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
故障像是短路,基带13路供电,查一下,最好排除音频,基带和音频不先查一下,就干CPU,手焊就是强,呵呵。

网友:
焊接这么多东西 检查是否都焊接好了 有无虚焊呀

网友:
楼主 修好哦了吗

网友(2016-05-01):
楼主有没换个射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