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想独显 改集显

楼主(2016-04-01):
苹果a1286 10年款 板号是820-2850-a   i7-620m  板载   hm55  n11p-ge1-w-a3   想 把独显 改成 集显   大家给点建议  可以改吗 有会改的 可以sl

网友:
貌似 hm55的改不来啊

网友:
看输出的架构,就怕有些跑码要跑独显的

网友:
没有试过 55的不太好改

网友:
需要BIOS支持吗?

网友:
这种苹果机器如此改的不多  所以经验少 直接尝试下可以

网友:
你可以先改下看能否成功

网友:
楼主改好了 期待你的 结果 改好了一定要告诉大家呀

网友:
这个显卡很热很容易花屏,早两个月遇过一台。有想过改集显,由于时间问题直接上BGA吹了两下给客人到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
改显卡应该很麻烦吧

网友: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显卡上去 应该会耐用一些啊 HM55的桥你改集成显示好像不可以

网友A:
诶  换显卡  后不亮机了 才考虑改集显的  看来 是行不通了 想给他 还原故障 都难啊

网友:
改毛线,一代i7都不带显卡你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诶  换显卡  后不亮机了 才考虑改集显的  看来 是行不通了 想给他 还原故障 都难啊

什么故障去搞的显卡?装不进系统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去搞的显卡?装不进系统还是?

花屏故障  进系统后 没一会黑屏 安全模式下 不黑屏 但是也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去搞的显卡?装不进系统还是?

诶  现在是开机掉电 头大

网友:
应该改不了,苹果的板子如果大动,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去搞的显卡?装不进系统还是?

请教下大神,我的是装系统就重启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