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惠普一体机 AAHD3-NK rev1.03 图纸

楼主(2016-04-01):
求 惠普一体机 AAHD3-NK rev1.03 图纸和BIOS 待机正常 不触发 IO的条件也是正常的

网友A:
论坛暂时没有这个图纸,去某宝或者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是华硕代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暂时没有这个图纸,去某宝或者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是华硕代工的吗?

某宝没有的 是华硕代工的 官网等会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宝没有的 是华硕代工的 官网等会去看看

华硕的不要忽略了SUSPG,这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不要忽略了SUSPG,这个信号

SUSPG这个是什么信号  是一个PG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SPG这个是什么信号  是一个PG吗?

是啊,就是3,5V的P G。EC要有这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3,5V的P G。EC要有这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你给我看看 哪一个是PG信号 这个PG信号是待机芯片正常了发出给EC的吗 如果是待机芯片发出的 那么TPS51125A 23脚就是0V 是否需要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我看看 哪一个是PG信号 这个PG信号是待机芯片正常了发出给EC的吗 如果是待机芯片发出的 那么TPS51125 ...

PG不正常可以查下TON,还有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