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278 K6 用电池不能开机 用电源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 但是提示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6-04-01):
苹果A1278 K6 用电池不能开机  用电源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 但是提示检测不到电池  充电IC 6259换过3个 外围电路没发现问题  电池换新的测试也是一样  用电池 3.42V  12V都有  EC复位也有  Y5010接通电池瞬间有波形3秒后就没有波了  电池接口=SMBUS_BATT_SDA 始终无波形 到6259 也没有断线  D6950也拆过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
查看slc和sda波形。。。smc发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BATT_SCL和SDA都没有波波

网友:
通电瞬间也是没有的  已经定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