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触发掉电很快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6-04-01):
   今天,遇到技嘉的Z87标准大板,客户说很多时候开机马上就断电,但开起了,就一直都能用,同客户沟通是主板问题,主板用久了一般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修好80元,客户同意修.马上拆下主板上我的电源,能触发已跑马最后到A6.断电再试试,摄子点开关针又触发了,不...好快掉电了,这时我再完全断电,再来也是这样了,触发很快就掉电,可看到风扇转了一下子.细想下,就不用查各供电的对地值了,之前客户说的加上我第一次触发的可以跑马.试下放放CMOS电,又是哪只鸟...不完全断电就不能再次触发,否则就可以,是不是IO,IT8728GB1测到什么不对,它就保护了呢不能再触.是不是电压不对呢!哪就先查ATX绿线吧,触发前和触发掉电前后都是4.7几V应该不是ATX电源保护,哪就再看IO的3.3V,12V等的电压检测吧!找了一下都无这型号的图纸,我就用技嘉加的B75这图纸吧IO都是IT8728的.打开图纸看到IO127脚是12V的检测,12V端是R23-10K地端是R22-2K,再看到图纸写明VIN2:10K/2K=2.0V,很明显电阻分压就是2.0V,我就强制短接绿线上电,测得VIN2就是12V的检测是2.4V不正常,再测128脚VIN1,3.3V检测条件同上,测得是2.0V正常.起马到这,好明显了就是IO检测到电压12V电压偏高了.马上换此两电阻,哈哈哈最后是找不到啊...想着点样呢...有了不是VIN1和VIN2的正常检测电压是2.0V吗!哪我就VIN1,VIN2连通它吧看看,先拆下12V,VIN2检测电阻R23,R22,再飞好线,触发不掉电了.再测IO127,128脚电压正常的2.0点几V了.多次开关机都正常到此修复完....修板少啊.此故障也是我的第一次维修啊....分少希望大家多加分,对不起大家了本人从来不发图的.

网友:
青杏煮酒  有个帖子 是写技嘉主板掉电的。。。特别提醒。技嘉掉电 先看12V 5V检测。

网友A:
青杏煮酒 这猪头发过类似的帖子 可以参考下
你这是不是黑色的技嘉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青杏煮酒 这猪头发过类似的帖子 可以参考下
你这是不是黑色的技嘉主板?

型号没有看啊!就是黑色的Z87标准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没有看啊!就是黑色的Z87标准大板.

黑色技嘉主板掉电 看下Q32的工作条件 CPU旁边的小三极管

网友:
从来不发图的吗。。。这样别人不好加分

网友:
技嘉电压检测不正常还会掉电啊?华硕的检测不正常会直接在bios里面显示出来

网友:
楼主给你个鼓励分吧。楼主建议你发上图片这样方便大家看帖。要是图文并茂,我就10分满上

网友:
这水平哪里是第一次维修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没有看啊!就是黑色的Z87标准大板.

谢谢!Q32工作不正常掉电之后,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杏煮酒 这猪头发过类似的帖子 可以参考下
你这是不是黑色的技嘉主板?

美女版主:不带这样的,猪能发那么多精华贴?!

网友:
VIN1,VIN2连通.对主板有影响没?

网友:
这都能修好  很厉害了~

网友:
这个不错,大神石路好清晰啊

网友:
真厉害  要是我肯定会死查供电信号这一块的

网友:
这水平哪里是第一次维修啊

网友C:
我有一块技嘉的板也是这个故障,我也按这个方法查查看。。。。。。

网友D:
IO电压检测不正常,导致触发掉电后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电压检测不正常,导致触发掉电后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是这样的吗?

估计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技嘉的板也是这个故障,我也按这个方法查查看。。。。。。

兄弟,你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修好了么?

我的没法修了,最后判定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修好了么?

我的没法修了,最后判定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修好了么?

最后判定是桥问题,放弃了

网友(2016-05-02):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明天看下

网友E:
这种检测电压出问题的,触发就闪断,不能再开的,强制通电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检测电压出问题的,触发就闪断,不能再开的,强制通电也是个好方法

  这也不是一定的,我作天又修到技嘉的B75m-d3v,同行说是用着用着会不定时掉电,间隔不会很长.我就先查IO的5v-vin2, 12v-vin3电压检测,结果真是不正常vin3-2.9几,vin2-3.0几伏,把两组电阻换了,电压还是不对...拆解掉一组电阻,用其中一个分压飞线都时不正常...在BIOS里的电压监控看到12v ,5v是正常的,闷啊....总感觉不是IO的问题...这个故障看看各位兄弟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
感谢楼主 我的修好了

网友:
是 的 是 的  学习啦

网友(2016-08-01):
其实就是 IO侦测电压出错,造成的保护,标题说的玄乎了,还是要肯定你的,呵呵

网友:
完全搞不懂,好歹上点图啊

网友:
这个毛病是技嘉主板的通病吗

网友(2017-06-27):
技嘉的12V检测很容易出问题。具体症状就像12V短路,但强行通电能点亮。

网友:
r23是75k的电阻,一般换了就好了

网友:
检测电压太容易出问题而

网友:
技术可以嘛 赞一个

网友:
华硕的也有这个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