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mos管通病维修

楼主(2016-04-01):
  有人会说通病有什么好说的,我的是焊盘烧坏,改mos管。希望能帮到新手。
   老客户的联想B470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机器看了下,开机开关灯一亮就灭。拔掉电池查可调电源,电流0.2多肯定有短路。先拆开看,这机器通病mos管爱坏,不出意料,cpu一组供电的上管烧变色,取下来一看 焊盘烧坏通pu4301 6脚的线都烧断了 新的没法焊了。把下管也去下来先插电源看还短路吗 电流0.09 手摸pu4301发烫看来也挂了。手里正好有这芯片换上电流0.012这电流应该正常。下管换上全新的。上管咋弄,只有改了。上面的图就是略作处理后的,把pu4301 6pin断的线接好,在其他料板上找个pwm电路的上管,我随便取得,只要不是太老的板子,pwm电路的上管都行(个人观点有待验证)焊上去效果如图 不太美观,注意主要是mos管4脚要焊到中间的点上。插电源开机完美亮机。

补充内容 (2016-4-3 19:51):
纠正上面 应该是pu4301 7脚烧断线 不是6脚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改线路可是个不小的难题

网友:
我上管是代用的,搞坏一个CPU,二百多就没有了,

网友:
上个测试的几拾块钱的U上去修板,这种机

网友:
遇到过  改上去的温度高   容易烧坏

网友:
这样修好能用多久呢,不过楼主的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以前改过索尼的两组供电4个mos管全改了一年多了 没问题 以前不用铁皮mos 不就用这种用这种8脚mos吗 没见烧坏和什么散热问题、

网友:
这款大短路一般乌龟壳坏

网友:
铁壳管容易坏。PWM芯片也是。

网友:
上次我用小MOS上管改的,小的不太好焊。。

网友:
这款机子都会坏这个地方

网友:
你这。。。。牛才。。。我一般用小MOS管上飞线的。。。。

网友:
我种机器, 不好修, 改吧, 怕不稳定, ,不改吧,又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