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显示器电路图几个疑问,求助下

楼主(2016-04-01):
如图红线中标注的
1:2个电阻串联接交流,几个意思?
2:线圈绕组,电路上的第一个线圈绕组我能懂。过整流桥的输出,通过mos管调控。。。第二个呢?何解。进没接供电,出接地。。。。
求解下。。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串联后并于交流电路中,作用是对关机后的电容放电

网友:
那个线圈是给芯片6脚提供持续供电的,即工作电压。他的电压是切割T1感应而来的

网友:
1、那两个电阻是泄放电阻。2、那个是初级线圈,当Q1导通后接地。

网友:
2是线圈次级绕组,感应初级线圈,电磁效应,还有个二极管半波整流,一个电容储能,相当于给芯片提供一个持续的直流电压.

网友:
我看上面几位都说两个电容串联是泄放电阻,为什么要用两个串联呢?不能用一个吗?照说两个的价钱怎么也比一个的高吧?

网友:
一个的话,,啪,烧了

网友:
释放电流作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