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3000 短接启动 接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6-04-01):
手头有一个长城网星ATX-3000 (7500+339方案)拆开没有电容鼓包,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
通电测试绿线3.6V 紫色5.1V 正常 短接能启动,测试各种电压正常。以为没有问题上主板测试,主板是和硕H55的,一上电主板电压指示灯闪,不触发。(确定电源问题)。没有头绪维修了,请各位师傅指点。。。
不触发

网友:
带不动负载的电源是最头痛的。很多零件都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我有好几台这样带不动负载的电源,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第一检查一下电源负载能力,可以用12V55W汽车灯泡;第二检查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提示在339周边电路找原因。

网友:
先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或者采用替代法试试看吧。

网友:
楼主电源主要还是5VSB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短路保护.....一般短接正常应该没问题,有问题就是带负载不行,按照4搂的方法测试一下先!

网友:
电脑电源保护和负载能力差很让人头痛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用好的替换一下吧!

网友:
插到主板上,再量量+5vsb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给电源接上假负载,检查电源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