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IPHONE 5S的硬盘短路啦

楼主(2016-04-01):
今天,一个5S的ID机,准备换套件,硬解ID,拆下基带CPU,没有掉点儿,还行,上吸锡带,用手术刀,除掉黑胶,还行,掉了几个空点儿,没有掉有用的点儿,然后连机,爱思助手可以认到,证明没有把其他的配件吹挂,
然后保护下CPU,拆硬盘,硬盘拆下,焊盘也OK,除胶也OK,结果悲剧了,1.8V短路啦, ,,,然后电源PMU芯片发烫,拆下电源PMU还是一样短路。。。,是不是CPU短路啦????

网友:
你温度是不是开的比较高哦

网友:
CPU肯定爆锡短路了,才这样子,

网友:
注定会短路了   拆硬盘不能用焊的   我用CNC 拆

网友:
温度高了爆CPU,温度低了哗哗掉点。真是难哦!

网友:
有可能cpu短路了

网友:
我也弄坏几个了。

网友:
背面可以加点沾水的纸然后吹硬盘,或者直接打磨

网友:
楼主问下你的这个图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啊,我也想要一套啊,谁有好的推荐下啊

网友(2016-10-21):
取硬盘的时候最好不要吹下来 最好把硬盘打磨掉  取硬盘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30 打磨掉的硬盘成功率百分之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