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例三合一联想主板CFT3I通病

楼主(2016-04-01):
主板:CFT3I
故障:不跑码
先来个全图 ,不知道大家修到过这个板子没有,反正我是修了很多次了,每次都是不跑码,方法:一般这个板子加焊一下板载CPU都会好,但是也会有加焊不好的时候,或者加焊好一会又不行,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板子的一个通病,当你们加焊前不妨测测CPU上的这个电容有没有漏电 ,这是个滤波电容,电压为1.5V左右,阻值在800左右,今天连续几台都是这个电容漏电。希望大家以后少走弯路,在不换桥的情况下也能找到故障!!
大家觉得好就加个分呗

 会员11286772元2022-12-25 19:38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谢谢分享以后遇到方便

网友A:
这个电容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现漏电的现象?

网友B:
是哪个电容,没有标志一下吗,看不出是哪个??

网友C:
呵呵呵,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D:
图不对啊,是不是发错啦,电容呢?第一张吗

网友:
这主板还没碰到过,,先记载脑海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不对啊,是不是发错啦,电容呢?第一张吗

第二张图,桥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现漏电的现象?

客户说电脑被雷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电容,没有标志一下吗,看不出是哪个??

第二张图,桥上,有个红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走了很多弯路

这样才能记忆深刻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不会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才能记忆深刻

确实是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此电容出现漏电与雷劈无关,应该是来料批次问题,其次为热击穿因素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不会干桥了

仔细看看楼主是怎么说的,楼主写的内容真实。

网友:
楼主真的好 ,这个事捡钱的啦,以后碰到了就直接捡钱了   哈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板子很烂的,集成度太高质量却渣的要死

网友:
漏电要怎么测~

网友:
我也修道过这个机子,只是不是这个型号,主板要小得多,也只有一个CPU的,有一台加焊搞定,另一台加焊就来不起,后来换板了,还是四核的CPU

网友G:
开机后电流0.39左右么 ?

网友H:
立即去拿 我那块板 万用表直接上  20欧  直接用烙铁飞掉  插电源 开机 嘀三声一短 测电压 正常 上内存  亮屏 OK  万能的楼主 谢谢  不过我那根四转SATA线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先说这块板的通病 U20 D20  哪儿的电压问题  以前修过的 能上电  短接D20 U20  D极 可是U20还是0.9V左右  后开去掉短接  U20正常了  我去 ……。这是嘛病
 一直等  等到今天  本来就要去BGA了 还是楼主牛X  感谢楼主…………

网友I:
三合一是什么意思,是cpu,南桥,北桥合一吗

网友J:
楼主没有说明白啊,是换电容啊,还是直接拿 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有说明白啊,是换电容啊,还是直接拿 掉

直接拿掉也可以,换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合一是什么意思,是cpu,南桥,北桥合一吗

是的,就是只有一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立即去拿 我那块板 万用表直接上  20欧  直接用烙铁飞掉  插电源 开机 嘀三声一短 测电压 正常 ...

嘿嘿。能修好就好呀

网友:
真是连CPU都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机后电流0.39左右么 ?

电流0.4不跑码

网友:
这圈圈得太细太小了 眼睛不好   看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遇见过联想台机和其它牌子笔记本用这种AMD U都没修好,楼主早发就好了

网友:
那个电容是RTC电路的电容吧,这是这个芯片的通病

网友:
我修过几台一个个内存槽子坏 几个是bios问题  几个是加焊cpu搞定等

网友:
半载的CPU啊。。。不是很容易虚焊吗

网友:
真正原因是散热片那一圈的黑色海绵,容易吸湿导致这个电容腐蚀,参考联想B460的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 今天刚一台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送钱的机子

网友(2016-05-06):
谢谢楼主,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要不是我放大看到了红圈圈差点以为是下面那两个大电容

网友:
真正原因是CPU散热器下面那一圈黑色的海绵胶正好压在这些电容上面,海绵受潮后腐蚀电容

网友(2016-06-07):
按照楼主方法确实修好了啊!

网友:
的确是这个电容问题.让我修好了一块.谢谢.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过,先收藏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这样情况 真是感谢楼主

网友K:
搞得跟amd笔记本通病单桥一样了哦,也是电容漏电,amd的真坑
不是AMD坑,是主机设计者在散热器和CPU之间垫的泡沫结露原因
详情

网友:
修到过一片,不过是旁边的电容问题

网友:
按此 方法以修复好主机,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L:
桥上那么多电容你是怎么查到那个坏了的?
Love丿灬Sir邓
打一下阻值不就知道了吗
详情

网友:
谢谢分享,少走弯路了。

网友:
多谢群主分享,一步到位修好

网友:
修到过 拆下散热器 电容都长绿锈了

网友:
我焊完CPU还是一样效果

网友:
下个BIOS试下.....

网友(2016-07-11):
今天,我也照着楼主的方法修好了一块主板。谢谢啦

网友:
感谢牛叉的楼主,难怪放了一个来月就点不亮了

网友:
留个脚印 顺便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L:
有这个通病? 我也有一张放好长时间了
有时加焊CPU 同时也加热这个电容,可能就好了,看似CPU虚焊,其实不是
详情

网友:
这种机器修过好几台,但都是焊CPU好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没有标示那个电容,省的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算不算是通病了

网友:
今天遇到了此机器 根据你说的好了 这你都能查到 十分感谢

网友:
感觉现在遇到的9245A没有cpu供电的板子,换芯片能出来的    很少

网友:
碰到好几台了都是这个通病……。

网友:
我遇到个短路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已经修到过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从发这个帖子到现在我修了不下于20块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修到过  是直接那个电容没有阻值了  我就没有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桥上那么多电容你是怎么查到那个坏了的?

打一下阻值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早看到这个就好了 有几台就是放弃了

网友:
真是可惜的 以为单桥的芯片坏掉了

网友(2016-08-13):
完美解决 谢谢楼主

网友:
下了电容直接秒  谢谢楼主

网友M:
遇到一台,电容是坏了,摘掉后,还是不亮,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遇到一台,电容是坏了,摘掉后,还是不亮,刷BIOS吧

bios不容易出问题,一般是cpu挂了

网友:
谢谢 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秒杀了一台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修了三张这个班》呵呵
我怀疑是潮湿引起的!!

网友:
像这样的贴多点就好

网友:
这主板还没碰到过

网友:
如果电容阻值正常,是不是要加焊主芯片

网友:
楼主高见,少走了弯路

网友:
真的是通病 ,一拆就好了

网友:
CPU上的电容 漏电  抠掉就OK

网友(2016-09-18):
我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BIOS刷了,电容正常,桥也压了,还是0.4不怕码

网友N:
能跑码了,是没压桥之前刷的BIOS有问题,现在顺利跑码,不过不显示,有3声报警,这么点背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能跑码了,是没压桥之前刷的BIOS有问题,现在顺利跑码,不过不显示,有3声报警,这么点背

插到靠外的内存槽,插到靠里面的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到靠外的内存槽,插到靠里面的会报警

排除内存槽的问题了,看电流很顺畅的,我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遇到一台这个故障,卸下散热片这个电容明显发黑,焊掉就好了,U20 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原因是散热器上垫的黑色泡沫结露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得跟amd笔记本通病单桥一样了哦,也是电容漏电,amd的真坑

不是AMD坑,是主机设计者在散热器和CPU之间垫的泡沫结露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这个通病? 我也有一张放好长时间了

有时加焊CPU 同时也加热这个电容,可能就好了,看似CPU虚焊,其实不是

网友:
学习了在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RTC问题吧,估计是这个

网友:
这板子没内纯供电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