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大短不好惹,应该算是通病啦

楼主(2016-04-01):
机型:联想S400
板号: LA-8951P
芯片组:HM7X板载I3独显
故障:大短路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这台机接手发现大短心里并不激动,知道这个机保护做的相当垃圾搞不好就直接报废,修过这个大短的或许知道,反正我遇到几台大短基本3V也短都没少坏东西。
这个不列外3V 上官击穿3V电杆 1.05V电杆短路。

烧机东西拔完3V阻值恢复正常。

3V阻值正常了5V阻值还偏低

接着烧3.3V接上电流0.6左右摸不出发烫,直接加到5V一下子5A过后电流0000了看来是烧穿了
直接测公共点果真穿了。

拔了管子阻值恢复正常

公共点 待机跟1.05V短路全部排出后零件拔了的板子

还有就是小板上的读卡器芯片也没逃脱。。。

后面就开始补件,先把待机弄出来先补完待机相关的料件,待机就出来了。

然后就上桥,桥做好再次打值没问题就插电无意间看到插电瞬间电流表过流灯亮一下但是待机正常还可以触发,过流灯亮应该19V那边还是存在问题的这是板子反过来测一下隔离管G级

这款机采用的是双P沟道管G级18.7说明隔离不应该打开,为啥公共点正常工作,拔电直接拆掉第二个隔离管在通电测G级

电压正常不用说了就是P沟隔离管击穿了

测管子完全击穿导通。

装上好管子上电亮机慢,而且过来LOGO屏就黑了,这个好办换了桥的嘛,。合一个处ME进去问题就解决了。
                                                 亮机图

                                            换下的芯片集体埋葬

在附上一块材料板,上次修的CPU挂了就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这款机有AMD跟英特尔的只是芯片组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也修过AMD的一样跟这个烧坏差不多的东西,不少师傅应该都修过这款机的使劲喷吧。

没啥技术含量今天再次遇到,抽空特意拍照发帖,发帖不易帮忙加加分,谢谢。

S400 独立 U44芯片合成ME.zip

网友A:
能分享下ME怎样合吗?

网友:
呵呵,这种烧烧,就 是爽

网友:
呵呵就是啊 这机器以这样烧好多,我手现在都还有一台了s405现在是修上电0.60了1.8v供电既然也没有

网友:
麻烦分享你的烧机大法!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 很多都是你用烧鸡大法 烧坏的吧

网友:
呵呵,肯定是拆待机芯片通电了

网友:
ME怎么合成了

网友:
这机器的确垃圾 上次修了台 还是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
烧的东西不少,不过我只学习下

网友:
烧这么多,感觉 不太正常的了

网友:
微短路把所有去向断开,大电压烧机,一般都能烧好

网友:
一般什么情况导致大短路?

网友:
我遇到一台G480 的也是这样的情况  ,害的我好苦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啊 你修辛苦了,同情你啊我。这机子真不行

网友:
S400机器便宜 做工很次

网友:
耐心和仔细是成就高手的必经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ME怎样合吗?

直接找同版本贴换即可,处ME论坛有啊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下次遇到了我可以借鉴 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