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移动硬盘在PE里可以认盘可以读到容量。为什么就是扫不出数据与分区表

楼主(2016-04-01):
手工找吧,,,,,,,,,,

网友A:
先用WINHEX查看底层数据是否正常,如果全是00了,你还恢复什么呢,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情况据一个同行说之前遇到过一个mypassprot的盘,使用pc3000的解密功能后对硬盘全盘镜像很顺利,但是做完镜像发现没数据,开始以为是pc3000的解密有问题,重新制作镜像后用原usb板子解密还是没数据,后来联系ACE说是02模块有问题,把硬盘02模块发给ACE让修改后回写,硬盘数据就正常了,好像是02中某个参数超过了阀值导致硬盘的编译器异常,就是表现为硬盘全盘扫描都是好的,但只有前面一部分区域数据是正常的,而后面区域的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
WD的盘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WINHEX查看底层数据是否正常,如果全是00了,你还恢复什么呢,直接放弃。

同意,先看看数据在不在再说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winhex打开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找我啊,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学习下大神们 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