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技嘉H61M-DS2 和GA-Z77P-D3 两板!!!~~~

楼主(2016-04-01):
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飘过
发帖赚积分

一:
版号:技嘉GA-H61M-DS2   REV 2.2
故障:短路+VCCSA+集显不正常

短路,下掉CPU  又可以反复重启
打阻值正常,一个个量管子
集显的上管DQ13短路,换掉 再烧!
把ISL95836一起换掉 不烧了。
测:
内存:1.53V 正常
PCH:1.05V 正常
PLL: 1.83V 正常
VCCSA:1.09V  不正常(这个电压 也可以报警)

受控LM324 比较器

VCCSA 受控 LM324  8脚
参考脚10脚  1.9V  不正常  正常0.9V

导致VCCSA 1.09V 是因为
LM324的 9脚 “in-”一直接近不了“in+”的1.9V
所以 LM324 一直给LM324 8脚 “OUT” 加电。
导致Q13全导通。
所测2_5LEVEL 2.5V正常
拆下两个降压电阻测
发现R26 阻值变小 导致。
更换 R26  VCCSA 电压 正常0.94V 。
上U  上内存 仍然不亮机
测:
没有集显电压 CPU 电压1.2 V  未正常工作。
刷BIOS  一样   再换一个新的ISL95836  还是一样。
大爷的 上独显  亮了。
又来这么一出。。。。。
看来 客人的CPU 集显挂掉了
上自己的U G1620
测集显供电  0.3V  偏低。
这时CPU电压 由1.2V 降低到了0.98V  证明CPU 集显都应该工作了。

为什么 电压 还这么低呢  百般不得其解。
集显部分由短路过  其他元件会不会还有问题呢? 会不会保护了呢?
不管了 把集显和附件一带的东西 全换了

本来 换换的那些元件都比较脏 图片是已经清洗过的。
换过后点亮了

二:
版号:技嘉GA-Z77P-D3
故障:短路 喷火

客人 指着CPU供电那里说 有火花

弄干净后  补上电容
一点开机   哪里是火花  简直就是火焰
有打火机 的火那么大  吓到我嗨一样
拆掉电容 不装 再开机   还是有火花 在跳动
看来要大清洗

里面都烧焦了;P
洗这么干净  开机 没事了

再补回电容

维修结束

网友A:
第二块板,估计是板层都碳化了,,,,,,,,,

网友B:
LM324技嘉G41上面很容易坏。冒火的那个烧的那么严重不做下处理。不绝缘胶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块板,估计是板层都碳化了,,,,,,,,,

是的呀  我用针  刮开来  分开  怕还会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24技嘉G41上面很容易坏。冒火的那个烧的那么严重不做下处理。不绝缘胶贴下?

忘记这事了  谢谢提醒   但是我 没有绝缘胶   用热熔胶 可以吗

网友:
烧的针好。。。这样就好修了

网友:
第二个有灰尘短路?看板子挺干净的。

网友:
神级的大哥啊,收我为徙吧

网友:
楼主经常修到技嘉的板啊

网友C:
喷火那个,是12v输入跟输出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火那个,是12v输入跟输出短路了吗?

12V 小电容 跟 地 短路了

网友D:
VCCSA              1.09V  应该 不影响  使用    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V星有一部分  SA供电  就是用3个0欧电阻接CPU_VT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CCSA              1.09V  应该 不影响  使用    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V星有一部分  SA供电  就是用 ...

应该可以吧  一些杂一点的牌子  都直接用VCCIO 1.05V  代替了 这个
只是 看着 不舒服
好修也能修的好  就直接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吧  一些杂一点的牌子  都直接用VCCIO 1.05V  代替了 这个
只是 看着 不舒服
好修也能 ...

我是小小白 所以不能飘过。。。
还有我修主板从不会编辑怎么麻烦的帖子 自己会累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小小白 所以不能飘过。。。
还有我修主板从不会编辑怎么麻烦的帖子 自己会累死

你就吹吧  你是 大神。
修一个板  一般没有 编辑帖子 那么辛苦
像我这些 帖子  最快 也 要1个多小时
其他贴 最快也要 大半个小时
整理图片 然后再 写字
轩辕思天  上个贴  我问他 用了多久写贴  他说 3个多小时
看到我们 编辑得那么辛苦情况下  还望 美女 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吹吧  你是 大神。
修一个板  一般没有 编辑帖子 那么辛苦
像我这些 帖子  最快 也 要1个多小时

没分加  扣分的 到时有分扣

网友:
果然够详细。。。哈哈

网友:
这个贴子做得很细腻,后面还有视频放上来,楼主认真人!

网友:
哪里没有技术含量啊 我看含金量很高啊 可惜不能加10分 不然至少10分啊

网友:
技术很高呀,楼主厉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帅哥来了   问下  你那个首席发呆 怎么写上去了
哪里填写的

个人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