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A55A无复位

楼主(2016-04-01):
求助铭瑄 MS-A55A无复位怎么检查维修。CPU供电0.98V 总线1.56V 内存1.56V!

网友A:
供电都正常了的话,AMD的先看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了的话,AMD的先看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城主大人啊 小妹有块昂达主板 待机很烫  电路正常 可以正常亮

网友:
勿复为看下其他电压正常
你压下桥 看看

网友:
桥都加焊过!桥无复位电压!晶振也换过!14M的有压差!25M的也有!不知道怎么修了!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城主大人啊 小妹有块昂达主板 待机很烫  电路正常 可以正常亮

待机很烫?是待机电压转换稳压器烫还是那里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很烫?是待机电压转换稳压器烫还是那里烫?

修好了 是待机后级短路 分压电阻旁边的裂帛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待机后级短路 分压电阻旁边的裂帛电容短路

厉害,技术越来越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