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 进水机

楼主(2016-04-01):
请教大神们,显卡供电没出来  用示波器打显卡供电上管的G级  有瞬间波。像是芯片保护了。把电感翘起一端之后  出来的电压竟然是3.3v   所以才会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还有显卡会发热,显卡供电电感 对地址 只有  0.05  正常吗?   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板上焊油太多,清理烘干,进水围绕进水位置观察腐蚀、断线。显卡供电电感对地二极体值0.05是正常,挑起电感测电压无意义,显卡发热厉害有损坏可能也有可能缺少供电而发热。
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他供电先掉而引起显卡供电掉。

网友:
0.05值正常的,估计不是显卡问题,你把电感翘开没有反馈3.3应该是正常的。cpu是二代的话把显卡供电和上管去掉看能不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