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5OTI花屏求定位

楼主(2016-04-01):
本人有一段时间没修显卡了,现在生意不好,想重新学习一下显卡维修,正好有一张影驰GTX55OTI 2G花屏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b,c通道全部写错误,GPU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直接拆了GPU看有没有掉点吧,没有的话重植。还不行换对应的BC通道的显存。。。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测试软件能提供一下吗?还没有这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软件能提供一下吗?还没有这个版本的。

我就是下了论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下了论坛的

这个显卡有12个显存颗粒,256M一颗,2G的卡就只需要8颗,多了的四颗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种基本上是GPU问题多一些了

网友C:
你看GPU的问题 从做个或者换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GPU的问题 从做个或者换个

我加焊了还是一样的花,应该还是显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加焊了还是一样的花,应该还是显存吧

那现存拆下来重新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现存拆下来重新做下

你这不等于没说

网友: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先量电压

网友:
错误成对的,地址线问题吧,核心不行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测出来的啊

网友:
应该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