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6-04-01):
请教高手这个自举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只靠那个升压电容吗?  c463升压多少的依据是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月饼老师讲过过的,很简单,电容加加二极管还有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
去迅维上下课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开始 5v过二极管为C643充电 电容存储有5V电压 , UGATE控制U10逐步导通,导通后的电压逐步叠加到C643    ,根据电容特性 使得BOOT升压约到24V    具体你看下PWM  (以书上依据为准 )

网友A:
自举升压是根据电容的特性,如果刚才已经存储了5V的电,此时电容右边再叠加一个XV的电,电容的左端就会变成5+X v的电压。这个电压会给UGATE供电,并且保持上管继续完全导通。 因为电源芯片对上管的驱动能力有限,如果上管完全导通的时候,S极就是19V。那么要多大的G极电压才能继续让他导通完全呢,最少要19+4.5V,电源芯片本身应该不能提供这么高的电压,所有要用自举升压电容。  个人理解,错了指正。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是根据电容的特性,如果刚才已经存储了5V的电,此时电容右边再叠加一个XV的电,电容的左端就会变成 ...

这样确实挺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完全导通的话  输出电压也会是19v了   这是内存供电。最终会输出1.5v的电压。那这个19v变成1.5v的电压怎么控制产生的呢,靠芯片的反馈来设定的吗  。

网友:
二极管加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确实挺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完全导通的话  输出电压也会是19v了   这是内存供电。最终会输出1.5v的电 ...

据我所知  是通过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的时间比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输出电压取的是这段时间的平均电压,电感左边是最高19V,最低0V的方波),按理说电源管理芯片和反馈应该谐同工作才可以控制这个导通比。个人理解  错误请指正

网友:
升起来的电压最高为:5V+19V 但是不是一个稳定是19V,是5V----19V的一个脉冲电压,脉冲频率和上管控制级的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是根据电容的特性,如果刚才已经存储了5V的电,此时电容右边再叠加一个XV的电,电容的左端就会变成 ...

请问如果C643左边电压还是5V而不是5v+Xv时,一般会是哪里出问题呢?